小米路由器3简单维修

楼主(2020-06-27):
前几天朋友拿了小米3路由器,插电无反应,拆机一看当场无语,一层厚厚的灰,酒精大清洗。洗好,晾干,插电有反应,十几秒就掉电不开机,测量各电压5v只有4.15伏,偏低。以后有地方氧化虚焊,又补焊各电容各阻,还是一样无果。   闲着了几天,今天又拿出来,看了看,发现进电的0Ω不通,拆了换个。再测量各电压正常,看来是腐蚀导致不良引起了。这里应该0Ω当保险的作用吧。
虽然现在这种路由器不值什么钱,但作为新手练习挺不错的。还有三块主板没去修,改天有空再测测

网友:
感谢分享,先
收藏起来

网友:
没风扇的,里面也能脏成这个样子,牛逼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在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在什么地方

在插电口一排电容旁边的电阻,原来比这个还小,换个大的,第三张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出来在什么地方

写着r840,实际原厂是0Ω电阻

网友B:
兄弟我想问一下,以前我用网线给一个路由器刷openwrt,结果刷挂了,现在我用编程器直接刷芯片,官方的flash,可是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故障和刷坏了时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想问一下,以前我用网线给一个路由器刷openwrt,结果刷挂了,现在我用编程器直接刷芯片,官方的flash,可是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故障和刷坏了时一样啊

刷编程器BIOS,官方文件不带引导,或者直接刷个对应主芯片的不死UBOOT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想问一下,以前我用网线给一个路由器刷openwrt,结果刷挂了,现在我用编程器直接刷芯片,官方的flash,可是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故障和刷坏了时一样啊

官方的是升级文件,你可以先刷个boot再刷官方固件就可以了,mac自己改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想问一下,以前我用网线给一个路由器刷openwrt,结果刷挂了,现在我用编程器直接刷芯片,官方的flash,可是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故障和刷坏了时一样啊

要先用编程器刷控制台,然后控制台刷其他固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刷编程器BIOS,官方文件不带引导,或者直接刷个对应主芯片的不死UBOOT

这Uboot哪里找啊,官方有提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的是升级文件,你可以先刷个boot再刷官方固件就可以了,mac自己改下

boot在哪里找啊?我之前刷坏的那个程序备份出来了,里面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编程器BIOS,官方文件不带引导,或者直接刷个对应主芯片的不死UBOOT

我之前刷坏的固件备份出来了,里面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先用编程器刷控制台,然后控制台刷其他固件

哦哦,我想起来了,之前给K2刷机,好像接触过这个后台,进去了可以随便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Uboot哪里找啊,官方有提供吗

百度搜索不死UBoot,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兄弟我想问一下,以前我用网线给一个路由器刷openwrt,结果刷挂了,现在我用编程器直接刷芯片,官方的flash,可是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故障和刷坏了时一样啊

你没刷uboot肯定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没刷uboot肯定开不了机。

哦哦,明白了哦

网友G:
灰层用酒精洗?刷子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灰层用酒精洗?刷子更好吧

先扫尘再酒精整块都洗一下,没洗板水,习惯用酒精和汽油清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