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8指纹有振动,铃声无振动求助

楼主(2020-06-27):
铃声驱动ic和大音频都换过了,铃声振动ic下面,ol以外的阻值都正常。
陷入僵局
iPhone8

网友:
我也试过全部换了还是不行,求高手指点

网友:
振动器换了?

网友:
咋觉得外配更可能那

网友:
刷机试试看

网友:
更换振动解决。有没有高手解说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