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EMB-6011(H81芯片组)主板无CPU供电维修

楼主(2020-06-27):
版号:EMB-6011
故障:开机无显
维修过程:此板是二修,客户做过PCH,先来张主板照片

板子拿到手里,看一下外观没什么问题,打一下各供电对地,也无异常。装上CPU、内存,上电无显示,量内存供电1.33V

桥供电1.05V

根据图纸总线供电、IO供电都由桥供电经电阻转换而来,实测也正常

当量到CPU供电时,发现无CPU供电,此板是H81主板,根据时序8系列时序

所有供电正常后,就会产生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会产生SYS_PWROK,而且电路图SYS_PWROKSLP_S3#CPU供电的PG相与而来,实测是0V.

与是转回来修CPU供电,此板CPU供电芯片NCP81102M

根据图纸,2PIN为芯片供电5V,实测4.82V正常
2712V上拉,实测也正常,1脚开启由ALL_SYS_PWRGDSLP_S3#相与而来
实测3.3V也正常
示波器测上管G极无波型,说明芯片没工作,根据以往经验,此芯片坏的也比较多,于是找了个旧的芯片换上,上电后发现故障依旧,是芯片没换好?还是芯片有问题?于是找了个新的换上去,还是一样的。基本可以肯定不是这个芯片的问题了,想到论坛上找芯片的PDF,发现也没有,于是又量芯片的工作条件,当量到
发现芯片开启对地阻值只有30,不正常

此板以CPU有4相供电,共4个这样的小芯片,于是按图纸把电阻一个一个断开,当断到PR111时,
其它对地阻值恢复正常,量PU9端阻值还是30多,于是换掉,换好后再量对地,所有阻值已经恢复到400多
换好芯片后上电,CPU供电已经出来了,来张CPU供电电厂前端的波型图
最后来一张亮机图
小结:板子虽然修好了,但还有个地方不明白,那就是其它CPU供电,这种小的驱动芯片有问题时,芯片第2脚PWM是可以测到瞬间的波型,不知道为什么这块板子测不到.哪位大神可以解答一下.

 会员1235408300鑫豆2025-4-3 21:05
 会员44316300鑫豆2024-8-31 10:55
 会员355293300鑫豆2024-7-18 11:00
 会员322221300鑫豆2024-7-7 12:12
 会员322221300鑫豆2024-7-7 12:12

网友A:
修的很好。
我当年发帖也是这个格式,回首一看10年了

网友:
修得不错,我上手的话,应该不用开示波器....

网友:
好帖 好帖,写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CPU驱动芯片的开启问题!这个开启是3,3V吧

网友:
思路清晰 过程流畅

网友:
汗~这么快就加精了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好贴

网友:
写的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的很好。
我当年发帖也是这个格式,回首一看10年了

饼哥要是能讲讲发这样的帖子的过程方法

网友:
楼主要是能讲讲发这样的帖子的过程方法

网友:
图纸请上传一下   谢谢

网友:
厉害大哥  这板子我还是第一次见,图纸都能找到不简单

网友:
理论扎实,思路清晰,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你们的图纸都是从哪里得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饼哥要是能讲讲发这样的帖子的过程方法

论坛早就有,发帖指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        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复#

网友:
学习了,感谢,蛮好的

网友:
加分来了

网友:
思路清晰,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思路经验可以  值得学习

网友(2020-08-03):
学习一下经验吧 以后说不定能用上

网友:
小白路过学一下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2020-09-16):
非常有用,感谢

网友:
能分享一下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