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surface pro不认键盘

楼主(2020-06-27):
客户送一台surface pro 5,点不亮,电池坏,加热拆机,主板电源部分,修好亮机,结果客户过来拿机器发现键盘不能用,刚好有同样的机器,两个机器对换芯片,发现键盘都不能用,对换过来,恢复原样。surface买不到图纸电路图,有没有那位大神研究出来的,愿意付费学习

网友:
是不是主板下面针没装好

网友:
测量键盘接口的几个数据引脚的对地阻值,阻值低的线路查下去

网友:
看到这种基本就放弃

网友:
都试过,不行

网友:
我也不懂  来看看  有没有能学到的知识

网友:
今年接到过几台这个机器,我怕把屏拆坏,给客户报风险,客户不接受就没有拆

网友:
你对换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这个机拆过了,用什么胶粘回去,我试过用手机屏幕的胶粘不住

网友:
重装几次就可以了,我也碰到过。应该是下面连接线接触不良

网友:
4和5键盘电路是一样的   6根线     由飞思卡尔的一个芯片控制       带程序的       键盘里也是有一个飞思卡尔的芯片    它俩交互   这个修    得量  看具体那里有问题

网友:
路郭,学习中啊,呵呵额

网友B:
主板重装了好几次了,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主板重装了好几次了,不行,

我知道换哪个芯片 换了包好

网友:
surface pro不敢修,风险太大,客户也给不上钱

网友:
对,拆机有风险,这种能开机的风险更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换哪个芯片 换了包好

换什么芯片,你这边有卖吗

网友(2020-08-02):
发过来修百分百包修好修不好给你一台新机器 专修surface各种疑难杂症 出售各种版本surface的ec m22j9vdc surface全系列工厂BIOS 工程机去彩虹条

网友:
发到哪里,费用多少

网友:
surface 1724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D:
这机器有个键盘芯片。换了应该就OK了。具体型号记不太清了。好像是17开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这个机拆过了,用什么胶粘回去,我试过用手机屏幕的胶粘不住

可以用3M超黏双面胶+手机胶 用点重物压一下

网友:
17 开头的   6 脚芯片。。。屏 排线的  右上方。。。。

网友:
应该是BIOS问题

网友:
不是BIOS问题,surface 已经找到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0-09-18):
谁能维修 短路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想问一下你,这个机拆过了,用什么胶粘回去,我试过用手机屏幕的胶粘不住

T7000沾就挺好的啊

网友A:
这个我也用过,不到一个月就整个脱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用过,不到一个月就整个脱下来了。

都沾了上百台了,一点事没有

网友:
开始遇到几台,做一次亏一次,后面就不敢接触了

网友B(2020-12-02):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有个键盘芯片。换了应该就OK了。具体型号记不太清了。好像是17开头

换了,真的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有个键盘芯片。换了应该就OK了。具体型号记不太清了。好像是17开头

大神威武,,我换了也好了

网友:
我手上有台苏菲斯不能用 ,能买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了,真的好了。感谢

楼主 那个芯片 我有一台也是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