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40笔记本不定进外显内不显

楼主(2020-06-27):
前几天接到一台同行的E540笔记本,说是有时不定时的不显示,但外显是正常的,测了几天,发现的确有这个问题,换了屏与屏线,还是这样,最后在内屏不显时测得屏接口的6 7脚+LCDVDD_CON电压力0V,+LCDVDD_CON是U5转换的,查得U5的3脚EN LCD_ENVDD为0V,它是经过R45与PCH_ENVDD相连,PCH_ENVDD是从南桥发过来,南桥是SR17E,拆了一下料板上的17E换上,今天还是一样的不定时黑屏,论坛上说是刷BIS,在网上下了一个,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076680-1-1.html还是一样,外显内不显,U5的 1 5脚直接短路,有3V了,但屏还是不亮,这个是集显,现在维修陷入困境,请高手指导一下!!

网友:
不显示的时候屏幕是一点反应没有还是暗屏之类的

网友:
不显示的时间一点都不显的

网友:
PCH_ENVDD这个信号在屏能显示时,1.2V,不显示时0V

网友:
桥或CPU的问题

网友:
拆芯片直飞过去,你是暗屏吧,

网友:
用单独的一个电压一直给个电压,看还黑不黑了,还黑那还是桥有些问题

网友:
这种问题换CPU试试,不行直接换板

网友:
EDID信号正常不

网友:
碰到过CPU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