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mix2s充电慢维修

楼主(2020-06-27):
之前很早的时候发的帖子充电非常慢五六个小时,后面我检查到在充电芯片606旁边有一个电阻,有一边数值,好像不太正常,然后我就更换了上面的电感,就成功修复了,但是目前的问题是无线充电还是不能使用,实在搞不懂,今天我又抽空淘宝买回来了一个控制无线充电的606芯片,装上去周边都有数值,可是还是不能无线充电,是否是板层断线了?手机是摔过的咸鱼,买回来自用,自学维修手机的爱好者并非手机店的维修人员,有些地方还搞不懂,话说这原理图怎么检查找出问题

网友(2020-07-28):
这个问题最后是解决了吗?

网友A:
改线路 用的什么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线路 用的什么图纸

换了一个管理无线充的芯片就行了。

网友:
我修过一台小米6,关机没法充电,开机才行,关机状态按开机,只要屏幕开始亮就能充电了,关机就没法用,不晓得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