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4 无触摸

楼主(2020-06-27):
前几天接到一台IPAD4 没触摸 拆开 换了触摸也没有 测电路电源芯片发给触摸的没出电压 换了电源芯片无果,阻值也正常,450左右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求大佬!!!!!!!!!!!!

网友:
、换屏了没有

网友A:
  这个位置多少伏 我以前也遇到的    板底问题

网友:
换那个小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位置多少伏 我以前也遇到的    板底问题

没有电压 屏幕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