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40一体机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6-27):
板号cih77s,插电指示灯就亮,十来秒左右掉电,按开关没反应。按时序查,ec  it8519收到pc_on#信号,没有发出PWRBTN#_PCH,ec待机信号查了个遍,没问题,ec 也刷了,根据经验直接就判断ec坏了,更换之,到此要是修好了,就没必要发帖了。换上ec没任何变化。就是不出PWRBTN#_PCH,能想到的待机条件全检查了。还是没发现问题。突然想到,既然插电瞬间能上电,也许是哪个电压没出来保护了,有突破点就简单了,插电的那十来秒检测各供电,发现没有PWR_EN#,看图,PM_SLP_S3#正常高电平,PWR_EN#应该为低才对,现在3.3V,更换OQ37再试,一切正常了。看到有不少遇到这个不触发的,发出来供同行参考吧。

网友:
不错 基础学得挺好的

网友:
我的是16秒重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帮助我们少走弯路

网友:
能上个坏的具体位置的图就完美了

网友:
一般开机掉电 可以再次上电,,,,这是个特例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
思路很清晰,楼主厉害

网友:
新手学习谢谢大佬分享

网友(2020-09-11):
图纸怎么不好一份上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