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数 WD5000AAKX-001CA0 (电路板2060-771640-003)通刷固件

楼主(2020-06-27):
我的西数 WD5000AAKX-001CA0 (电路板2060-771640-003)老硬盘突遇停电后,能认盘,但读写速度奇慢,想通过刷固件看能否救回,请大师支持指导,万分感谢!

网友:
先扫描看下

网友:
先谢谢您!
扫描了,特别慢,没扫出问题,重新低格并分区,装Win7系统(用了一晚上!),能正常进系统,就是速度特慢特慢,进系统就要半个小时!忍无可忍!我怀疑是不是固件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2020-07-29):
自动TREX修一下就好了

网友:
这种盘的固件满大街了,而且成功率还非常高

网友:
处理02 。。修复通病!

网友(2020-08-29):
估计是坏道太多,低级格式化一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1640 最好修的盘

网友:
用MHDD的  ERASE 命令修复一下 应该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