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外星人怪问题

楼主(2020-06-27):
修到一台dell外星人15r3的机器,用电池开机进系统都正常,插适配器就死机,从新开机反复重启,测量没有cpu电压,vron3.3v正常,示波器测量电压闪一下就没有了,这个是什么情况呀

网友:
cpu 桥  bios 这些

网友:
电源适配器问题吧。这个是大功率电源呢。12.3A的

网友:
ps_id看下可正常

网友:
期待答案,修好了,回一下

网友:
               接充电器不正  常

网友:
碰到过一次,是cpu问题,问题cpu不能跑高频,只能在电池模式或者无法识别电源适配器那种情况下跑800MHZ可以点亮。

网友(2020-08-10):
真的是cpu问题,已经换主板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