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z87换桥,怎么才能避免短路

楼主(2020-06-27):
如题,主板是华硕z87pro,两次bga后测量几处供电都是短路,一次0.35锡球,一次0.4锡球,感觉南桥位置焊盘略有不平,有轻微鼓包,求教怎么处理,主板是不是废了?
分别测量南桥和主板均无短路,焊接后才出现短路的情况

网友A:
你BGA的下面封嘴不要顶到

网友B:
如果是焊盘气泡的话,说明你温度高了,主板报废了!气泡肯定会短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焊盘气泡的话,说明你温度高了,主板报废了!气泡肯定会短路的...

单测量主板没有短路,气泡也不明显,只是感觉主板那个位置不太平,中间略微鼓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BGA的下面封嘴不要顶到

的确,前几次怕主板变形一直顶着,后来感觉主板有些鼓就离远了

网友:
基本报废 除了你把鼓包的按回去.

网友:
估计有古堡了。。内部受损。放弃吧。。不然后续问题还是会很多

网友:
Z87x的好像桥坏或者虚焊 概率很高 我手头6张 测测4张好像是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