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自己调音量,

楼主(2020-06-27):
这电脑是不是中毒了,自己调音量,pe系统也进不了,没法重装系统

网友:
左上角的音量图标不知哪来了,从没看过

网友A:
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网友:
动手能力强可以拆下键盘试试   或者送修到专业维修店面

网友:
键盘连键了

网友B:
我试过了,什么都拆了还是一样,还有个问题,用硬盘重装系统,会一直自动打字ccccccc,不会停,没装键盘的,开机时硬盘会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了,什么都拆了还是一样,还有个问题,用硬盘重装系统,会一直自动打字ccccccc,不会停,没装键盘的,开机时硬盘会报警

就是这样

网友:
是不是我这个pe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键盘坏了吧

会不会bios出问题了,前几天都还用得好好的,就今天下午看爱奇艺突然变这样了

网友:
还想说键盘是不是坏了  嗨 晚来了

网友:
快捷键又正好是在F*那

网友C:
拆了键盘还是自动打出C  去看看EC有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拆了键盘还是自动打出C  去看看EC有没有问题吧

这样只有送修了,太深的不会搞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拆了键盘还是自动打出C  去看看EC有没有问题吧

真是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真是醉了

一开机就会报警,硬盘灯也在闪,滴滴滴滴滴,硬盘灯也跟着闪几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开机就会报警,硬盘灯也在闪,滴滴滴滴滴,硬盘灯也跟着闪几下

典型的键盘连键  还看啥 都说了你拆了键盘还这样就去看键盘的电路 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典型的键盘连键  还看啥 都说了你拆了键盘还这样就去看键盘的电路 有问题

声音现在又正常了

网友D:
上面说的在理,有按键短路导致其他键没作用。如怀疑中毒直接拿掉硬盘进PE。总不至于病毒到了BIOS吧。
如果进PE没问题,建议全盘通格。另外,360给地卸了,存在于系统,只会在里面干架,没甚好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上面说的在理,有按键短路导致其他键没作用。如怀疑中毒直接拿掉硬盘进PE。总不至于病毒到了BIOS吧。
如果进PE没问题,建议全盘通格。另外,360给地卸了,存在于系统,只会在里面干架,没甚好处。

搞了一天,现在的情况是一开机读盘时就会滴滴滴滴滴,进pe盘也读盘时会滴滴滴滴滴响,系统重装了,声音现在是自动调到最大,不像早上自动调到最小了,而且现在会经常自动关机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看来只能送修了,一个老笔记本,主要用来看电视剧,搞文档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搞了一天,现在的情况是一开机读盘时就会滴滴滴滴滴,进pe盘也读盘时会滴滴滴滴滴响,系统重装了,声音现在是自动调到最大,不像早上自动调到最小了,而且现在会经常自动关机了,问题越来越严重了看来只能送修了,一个老笔记本,主要用来看电视剧,搞文档用

一直在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