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m-s2p反复重启

楼主(2020-06-27):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932358-1-1.html这位大哥的状况差不多
q34测得0.05v,拿掉q34可测得1.1v,但是从料板拆了个三级管补上后电压还是0.05v,换了好几个还是如此,请问各位大哥是什么问题,搞不懂了( ̄∀ ̄)

bios也刷过了

网友A:
看看Q33是不是好的,如果Q33好的检查18信号来源

网友B:
,拿掉q34 开机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q34 开机试试、

开不了,原帖也说不明,拿了时序就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Q33是不是好的,如果Q33好的检查18信号来源

q33我也一起换了

网友:
Q33的2脚、3脚对地电压是多少

网友:
2脚 的电压是多少V

网友:
检测 R215  R216   BC98  还有CPU 供电IC

网友:
-PFMRST1信号是从哪里来的?什么作用干什么的?

网友:
Q33应该没有完全导通,有内阻!!

网友:
把q33各脚位电压标一下

网友:
-PFMRST1一直为低了?追查这个信号为什么没有转高,前面的时序没有满足

网友:
应该往前察信号。

网友:
往前查,-PFMRST1

网友:
周边的无器件查一遍。看有没有拉低电压的。在往前找找

网友:
感觉怪了,有时能出1.1,有时0.06,bios每个多刷了两遍,没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断电后第一次开机-CPURST都可以测到1.1然后无限重启后两三次都是0V,第N次又可以测到1.1?以前碰到过一个技嘉的板不记得是因为某个信号还是某个供电的EN控制管损坏使其比该时序后面的信号先出了就无限重启,这种故障没双通示波器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掉q34 开机试试、

大哥,那个是cpurst,不是某些芯片的en,拆了q34,时序都乱了。

网友:
瞎拆件,测量了没?q34 3脚要为高,2脚必须为低,2脚要为低,q33的2脚要为高。如果q33 2脚都为低,那就找它从哪来,为低要么断线,要么还没到它为高的条件,也就是时序还没到它这一步。

网友:
到地什么原因?我也在等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