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a管求解!有的管子测量短路,取下来也短路,放它10分钟就不短路了

楼主(2020-06-28):
有的隔离管测量没问题,但换了它就能充电。有没有哪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A:
拆下来 放下电在测量就不短路了   g级带电导致的    拆下来在金属上磨一下     不短路的情况下  你表笔测量时碰到 g级 还是ds会导通的   放下电就好

网友B:
一辆汽车静止的时候 点火轰油门都没问题  不代表他就能跑  也许你挂一档直接变速箱废了     哪本书上说过或者是哪位教授测量OK他就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 放下电在测量就不短路了   g级带电导致的    拆下来在金属上磨一下     不短路的情况下  你表笔测量 ...

感谢大神。一块主板就那两个管子装怪,搞得我误判的。请问那种测量没坏但实际确坏了的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辆汽车静止的时候 点火轰油门都没问题  不代表他就能跑  也许你挂一档直接变速箱废了     哪本书上说过或 ...

好吧,我主要是想晓得是啥原理。因为这种管子还是占极少数

网友B:
另外很多mos管 通电后 GS是短路的 拆了放一会儿就好了    尤其是CPU供电部分  N多小白以为管子击穿 拆了测是好的  装上去或者换个新的 通电断电 再测又短路。。。。。。。。。。无限循环   多磨炼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很多mos管 通电后 GS是短路的 拆了放一会儿就好了    尤其是CPU供电部分  N多小白以为管子击穿 拆了测是好的  装上去或者换个新的 通电断电 再测又短路。。。。。。。。。。无限循环   多磨炼就好了

哈哈,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另外很多mos管 通电后 GS是短路的 拆了放一会儿就好了    尤其是CPU供电部分  N多小白以为管子击穿 拆了测是好的  装上去或者换个新的 通电断电 再测又短路。。。。。。。。。。无限循环   多磨炼就好了

大佬我还想问下,你17年那个精华帖,找某个芯片在哪个图纸里有应用。我用鑫制造高级搜索不能搜索其它图纸,是鑫制造本身不支持吗

网友:
我去,楼上两位大佬发的帖看了真的感觉受益颇深

网友:
你可以在主板上放一下电测,断电下把MOS管的G极接地放一下电再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拆下来 放下电在测量就不短路了   g级带电导致的    拆下来在金属上磨一下     不短路的情况下  你表笔测量 ...

mos管坏分软击穿和硬击穿  性能不良   反正 不是非得击穿才是坏  怀疑的话还是换个     就想刚才说的  比如n沟道mos管 黑表笔接d级 红表笔接s级这是表显大概500左右  也有100多的   少  反过来是无穷大  如果反过来有阻值就上坏了  p沟道相反        这时你红表笔碰下g级 这时ds就是短路状态   如果不短路 管子也可能坏了

网友:
短接G,D 级再测一下

网友:
小东西 大学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坏分软击穿和硬击穿  性能不良   反正 不是非得击穿才是坏  怀疑的话还是换个     就想刚才说的  比如n沟道mos管 黑表笔接d级 红表笔接s级这是表显大概500左右  也有100多的   少  反过来是无穷大  如果反过来有阻值就上坏了  p沟道相反        这时你红表笔碰下g级 这时ds就是短路状态   如果不短路 管子也可能坏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os管坏分软击穿和硬击穿  性能不良   反正 不是非得击穿才是坏  怀疑的话还是换个     就想刚才说的  比如n沟道mos管 黑表笔接d级 红表笔接s级这是表显大概500左右  也有100多的   少  反过来是无穷大  如果反过来有阻值就上坏了  p沟道相反        这时你红表笔碰下g级 这时ds就是短路状态   如果不短路 管子也可能坏了

你发的帖含金量也太高了吧,我今天看你的帖都花了几元了。话说你这一路居然是自学过来的。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