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这个BBBK-659 是什么芯片哪个知道?

楼主(2020-06-28):
神州的机子 板号是GK5CP 6V的板子或者GK5CN 好像也可以,不认显卡, 这个芯片没有输出电压,上面丝印是BBBK-659有兄弟知道是什么芯片吗?网上查不到资料,或者有这主板的帮忙量下显卡背面这芯片 输出多少V,也可以哈.谢谢哈老铁们!!

网友A:
随便找个料板然后找个外观一样的小6脚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个料板然后找个外观一样的小6脚换上

那是8脚的啊,
应该是个降压IC

网友:
v                             换一个 ??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台机器,我这个测出这个芯片输出3.6V,感觉这电压不正常,你的电压是多少V,这机器有参考资料吗,无图无点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这台机器,我这个测出这个芯片输出3.6V,感觉这电压不正常,你的电压是多少V,这机器有参考资料 ...

我这个只有1V 左右, 你现在机子什么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这个只有1V 左右, 你现在机子什么问题?

显示后很快暗屏,感觉你的1v是不对的,这个应该是3.3或者5v吧,我这个3.6也是莫名奇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后很快暗屏,感觉你的1v是不对的,这个应该是3.3或者5v吧,我这个3.6也是莫名奇妙

之前不认显卡,我从南桥BIOS那拉过来3.3V ,没两天返修了,显卡挂了,所以我就不知道是不是电压拉的不对。有好机子确认下就好了

网友:
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不是所有电压都可以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