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43板号10277-1触发掉电加白屏多故障维修

楼主(2020-06-28):
机器型号:宏基4743板号:10277-1
故障现象:按开关上电马上掉电,开机指示灯一亮就灭,机器不上电,有时候电流就0.01,和不触发一样

维修思路:
               先把机器拆开看看,灰有点多,洗干净还是一个样子,仔细测量主板也没有明显的阻值异常,这种上电掉电的情况短路排除了那就要考虑缺电压
但是实际测量非常困难,因为掉电太快,用示波器去打,也能看到有波形,但无法准确的去判断,到底是不是哪路电带不动,哪就要想办法让它不要掉电了,否则测量起来非常的麻烦!先看看板子

怎么让它不掉电呢!根据上电时序我们都知道,笔记本主板一般都有PG汇总信号,去开启CPU供电,那就去断开看看,让它不出CPU供电,不进行下一步动作,不掉电我们就可以方便测量了,找到VR_ON

给它断开,在插电

恩,电流稳定在0.76不掉电了,在开始测量电压

除了CPU供电没有,其它的供电都有了,奇怪,难道是CPU供电后面出问题了,这里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CPU供电都测出来集显供电就有了

居然还有波形!
继续测量,发现U29这上管子的转换电压偏低

输入1.5V正常,输出只有0.71V,G级电压也正常13V

那就很明白了就这个管子坏了,造成电压带不动,引起掉电,换管子

输出1.5V正常,电流蹭蹭往上跑,看来是OK了,接屏一看

我日了个狗,白屏,还得查,这么白,应该是屏供电有问题
找到屏供电芯片U6

测量发现,屏供电输出偏低,输入正常

开启正常,输出低,图片发不了了,后来直接用线把3.3V后过来,开机正常
发贴不易。各位加点分吧,没分下载东西了!

 会员513467300鑫豆2024-9-5 21:10
 会员808997300鑫豆2023-10-28 12:55

网友:
                       问题不简单 啊

网友:
有图有测量,点赞

网友:
一看这设备这环境  这师傅应该赚了不少钱了

网友:
这个修的溜,赞一个

网友:
这工作台太有特点了。看来楼主的生意很好。

网友:
辛苦辛苦,这问题一般不好修看见就头大

网友A:
为什么要飞3.3呢?屏供电不好修吗?

网友:
很多白屏3.3V  19V  都有了还是白

网友:
是不是有背光没屏供电就是白屏?

网友:
厉害了!思路清晰!

网友:
主要还是经验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飞3.3呢?屏供电不好修吗?

方便,还得去找管子,直接拉过去一样的

网友:
输出电压低,输出端要不要打下对地值

网友:
想学,要从0开始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需要耐心跟技术的

网友:
掉电最头疼了 修好也有运气成分在里面

网友:
机器型号:宏基4743板号:10277-1
故障现象:按开关上电马上掉电,开机指示灯一亮就灭,机器不上电,有时候电流就0.01,和不触发一样

维修思路:
               先把机器拆开看看,灰有点多,洗干净还是一个样子,仔细测量主板也没有明显的阻值异常,这种上电掉电的情况短路排除了那就要考虑缺电压
但是实际测量非常困难,因为掉电太快,用示波器去打,也能看到有波形,但无法准确的去判断,到底是不是哪路电带不动,哪就要想办法让它不要掉电了,否则测量起来非常的麻烦!先看看板子

怎么让它不掉电呢!根据上电时序我们都知道,笔记本主板一般都有PG汇总信号,去开启CPU供电,那就去断开看看,让它不出CPU供电,不进行下一步动作,不掉电我们就可以方便测量了,找到VR_ON

给它断开,在插电

恩,电流稳定在0.76不掉电了,在开始测量电压

197 ...
本帖为精华帖,如要查看隐藏内容,需使用300鑫豆兑换(鑫豆全部给作者)。写帖不易,请多支持。立即支付

 会员513467300鑫豆2024-9-5 21:10
 会员808997300鑫豆2023-10-28 12:55

网友:
多故障的,修起来费时间,需要有耐心、

网友:
必须点赞,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这操作必然是多年的经验积累出来的啊

网友:
这种便宜的主板一般都是直接换

网友:
还是需要耐心跟技术

网友:
技术不错 老古董了 是我就放弃了

网友:
CPU供电都测出来集显供电就有了,这句话啥意思啊,就是你已经测到了集显供电了吗

网友:
不错的技术,学习了

网友:
,直接拉过去一样的

网友:
厉害  有图有真相

网友:
有图有测量,赞一个

网友:
楼主经验很好啊

网友(2020-08-03):
这个机器小问题也很多  给维修员送了不少钱

网友:
47系列问题好多哦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这种板子要客户愿意出钱了  修的时间太久了这种就不如换板了

网友(2020-09-22):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飞3.3呢?屏供电不好修吗?

要的是能正常用就行,漂亮没用呀

网友:
像这样的机器维修价格不超过200

网友:
这师傅应该赚了不少钱了

网友(2020-10-27):
白屏一般都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