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联想Y470 BIOS解决换无线网卡报错 解除黑名单

楼主(2020-06-28):
如题 Y470开机 无线网卡坏了 更换其他机器的网卡会报错  然后网上搜索了一下  把原机器的BIOS备份出来 把BIOS里面的一个代码删除就好了  这个BIOS是已经修改好的  随便装个什么网卡也不会报错了

网友(2021-04-02):
支持一下,,可以用,,,感谢楼主

网友:
留个脚印,可能用的上

网友(2021-09-08):
用上了,能开机,能使用(但独立显卡 不能启用,驱动后感叹号!)

网友(2021-11-19):
BIOS对应Y470哪个主板和配置的?

网友(2022-09-19):
谢谢分享了,不知道是集显机型还是独显机型的?

网友(2024-06-01):
谢谢分享,就是不知道这是Y470P还是Y470N的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