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R75MB6C1(HP-pavilion 17) 断电

楼主(2020-06-28):
           开机电流上到0.1A,就立马掉电,触发后就掉电,是AMD独显的主板,刷BIOS后依旧,+3Vpcu_ec,电压有3.3V,,,ACIN 3V,LID_EC# 3.3V,  KBC-RST# 3.3V,, KBC-RST#  OV,,,

网友:
EC_WRST#  有 3.3V

网友:
工作电压不全时,也掉电。量一下

网友:
这个板子温控容易出问题    你看看温控电阻有没有氧化

网友:
板子已经修复,是5V待机的问题,待机时候,触发瞬间电压只有2.7V左右,没有5V,定芯片,更换NB669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