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脑买几年了基本没用过打开的时

楼主(2020-06-28):
这电脑买几年了  基本没用过  打开的时候特别卡  不说玩游戏  随便干什么都卡  然后我让别人帮我重装了个系统 还是卡 是别的原因嘛 配置低也不至于这么卡吧 #电视维修#

网友:
有多卡?换过固态试过没?看下时间还能保存不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硬盘有问题,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进BIOS把硬盘模式调成AHCI看下。

网友:
AMD的 要点实力才可玩得转。。

网友:
这个配置也不高吧,AMD的机器卡  都很正常  再加上现在是夏天 温度高也正常  换个固态  解决不了就扔了吧。AMD的电脑就你这台300 我都不收

网友:
试试换固态硬盘

网友:
前几年amd够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