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分享 A1398改集显BIOS

楼主(2020-06-28):
      苹果A1398 集显BIOS

                                        820-3332-A
                                                           已改好的BIOS

网友A:
直接刷吗?用不用改板子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刷吗?用不用改板子的电路?

要。需短掉显卡供电。

网友(2020-08-24):
需要改me sn吗

网友(2020-12-04):
能装windows  系统码

网友B(2021-04-30):
试过了,,,还是无显,,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过了,,,还是无显,,不知道什么问题

得把显卡供电断开。

网友(2021-07-19):
测试可用,下载测试正常

网友:
谢谢版主,太好了

网友:
下一个测试,谢谢版主分享

网友(2021-09-17):
刷了ok   放心下载

网友:
旁边好多个电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