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250M-EV0 REV.1.0 cpu供电后,不走代码求助

楼主(2020-06-28):
GA-250M-EV0 REV.1.0
你们又这种德走马卡 么?
cpu供电短路后,修复i。bios已经刷。各个电压正常。
pci,时钟,复位电压都ok
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短路的上下管还有芯片一换掉,CPU也换掉看看

网友:
请检查DAQ5

网友:
桥 可能有问题吧  这主板桥的温度都很高

网友:
DAQ5是我这个主板对应德图纸么?顺便能说下这个是啥子信号么?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下复位电压跳不跳,内存的SPD电压正常不,CPU换过没,

网友:
io这边看下,,特别是一个it什么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cpu底座是不是松动虚焊,或者电容有否短路的现象?

网友:
换CPU没有,CPU供电短路CPU会烧坏的

网友:
替换下cpu会有惊喜

网友:
板子修好没?加我QQ1316586520聊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