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故障]
DELL DW1504无线网卡掉线

楼主(2020-06-28):
公司有三台   有一台是DELL的老笔记本  是1504的无线网卡  一直掉线,系统跟驱动都重装了 还是掉,  其它两台从不掉    是不是这个无线网卡有问题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网卡坏

网友:
装个USB无线网卡试 一下就知道 了!!

网友:
  换个网卡测试就可以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