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70公共点不稳定维修

楼主(2020-06-28):
板号nm-a931不触发拆开刷了个blos好了,用了几天返修,有时候能触发亮机,有时候不触发。不触发时两者待机5V,3V来回波动。用示波器看待机3v从3v到2v来回上下上升下降。
量到上管的的vsys  公共点电压9到12v波动
有时候开机掉电

才发现是隔离的问题,bq25700升压降压模块,公共点正常是12v    电压脚位分析,最后定了个芯片换上依旧,,最后问题是14脚应该是电压检测测量达到9v还来回跳,

分压电阻拆下测量都正常电压实测9v太高
拆了电阻重焊上去后恢复2.5v正常开机
然后2.5慢慢升高到3.2
应该是电阻坏了,直接别的料板公共点芯片acdet电压检测脚的2个分压电阻拆一套下来换上

虽然电阻体积大了一号,装上再测电压稳定在了2.8还是可以的,开机正常能充电。正在测试稳定性

网友:
思路清晰,赞

网友:
思路清晰,路过的顺便学习下了。

网友(2021-03-04):
这技术牛B 厉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