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厂]
GJ5CNXX EC 及南桥的

楼主(2020-06-28):
EC 的 芯片是256 K 的  上传的是60多K 的  一样用 后面都是空的 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网友A(2020-11-05):
EC的 容量256  60K如何刷的进 ?这样子也可以
?
?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的 容量256  60K如何刷的进 ?这样子也可以
?
?

你把你EC备份的打开看看,就只有前面60多K 有数据 后面都是空的。 一样用 没问题的

网友(2021-02-19):
有刷过的没?能触发亮机吗

网友B(2021-07-22):
我的机器是屏幕亮度不够,可以刷机吗?是EC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机器是屏幕亮度不够,可以刷机吗?是EC问题吗?

通病的问题 不是BIOS

网友(2022-06-15):
你这个是神舟的LOGO还是机械师的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