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GTX750TI跑鲁大师显卡测试画面会卡住,一进去游戏也卡住

楼主(2020-06-28):
影驰GTX750TI跑鲁大师显卡测试画面会卡住,一进去游戏也卡住 加焊GPU也没用,显存扫过了没有报错。

网友:
供电 时钟。。跑图的 时候测一下各供电     加焊GPU 作用不大。。除非重新值珠

网友:
显存跑大一点试试,100M往上

网友A:
同求,我索泰的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供电都没问题,显存全扫没报错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2020-10-14):
同求,我蓝宝石的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供电都没问题,显存全扫没报错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
你们都是怎么看供电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索泰的也遇到了同样问题,供电都没问题,显存全扫没报错一点头绪都没有

碰到一块索泰也是,跑鲁大师就白屏或卡住,有时最后结束才卡,跑分异常高排行第2比3080还高。最后没办法刷了个核心电压抬高0.2V就没了。

网友:
刷个bios啊  换个0.9供电ic啊    实在不行重值GPU

网友:
下载GPUZ,看下跑的时候核心供电和核心频率是不是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一块索泰也是,跑鲁大师就白屏或卡住,有时最后结束才卡,跑分异常高排行第2比3080还高。最后没 ...

bios能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