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神911 进系统和PE都蓝屏,DANL8MB18C0 REV:C

楼主(2020-06-28):
显卡供电断开还是蓝屏,几十次开机有一次成功进入PE,内存啥的都排除了,现在想是不是CPU问题。蓝屏时电流3.2a左右。

网友A:
换CPU有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CPU有惊喜

还请老板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请老板请教,

换CPU

网友:
好的,你是遇到过几台啊

网友:
有大神知道这个机子的图纸上 PL8 PL9 PL10 上面标识的 80/5A这个是个啥元器件不?新手摸黑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