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华硕GL552 12V 不自举的问题

楼主(2020-06-28):
求助一个华硕GL552  12V 不自举的问题!
机器型号:华硕 FX-PRO
         板号: GL552VW
   报修故障:待机芯片进水
   处理过程:清理进水后,发现待机芯片短路,并且有掉焊盘  由于没有一样的芯片,某宝买了芯片 (芯片型号一样,后缀不一样!) 换待机芯片后,触发至0.06A。经过检测得知+12V不出,更换升压二极管,更换升压电容无效,示波器测得待机芯片19脚波形没有自举方波。然后继续换待机芯片,连续换了4个都涛声依旧!!
求助各位大神,这个问题要如何得到解决。 能不能从其它地方取一个方波来实现自举12V呢?
打了波形,无波形!

新型升压一体二极管!  画了一下内部图, 现在的5脚输出只有4.8V

发一下BIOS:

网友:
大神们帮我想想办法呀! 这个机器就差最后一步了,  试过改了一个外置12V  机器正常亮机了!但总觉得不修出来有点耍流氓了!

网友A:
外围举压电路没有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围举压电路没有工作

请问兄弟,是待机外围?  还是二极管外围?
二极管外围就2个电容参与,都换过了。 还是不行
如果是待机外围就没研究过了。

网友:
直接从公共点飞线过来不香吗    广达板子也有类似设计呀      也是这样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