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650g1

楼主(2020-06-28):
开机慢刷完BIOS后就这样了,有没有大师教一下

网友:
要解决估计要再 刷BIOS了

网友A:
重新刷BOIS,你这个BOIS不行

网友A:
你把详细板号发过来,我给你找个无报错的BOIS,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给你一个通用的BOIS

6050A2566301 ty.b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刷BOIS,你这个BOIS不行

刷过了,不合me就是开机慢,合完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把详细板号发过来,我给你找个无报错的BOIS,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我这只有6050A2566301 -MB-A04的,用你机子上的原始ME 和一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只有6050A2566301 -MB-A04的,用你机子上的原始ME 和一下试试看

那你这个发我试一下吧

网友:
上面发的那个就是6050A2566301 -MB-A04的通用BOIS

网友:
继续刷刷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