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中的系统总线和时钟总线转换电路为什么不能直连呢? 希望老师讲解

楼主(2020-06-28):
修到一块卡内存报警不开机的主板,经过检查,为时钟总线无信号。 顺藤摸瓜找到故障点,并排除。 维修过程中有个疑惑,希望有人跟我探讨一下。
如图:

图中左边为系统总线的时钟和数据两路,首先用3.3V_S5上拉,通过Q123和Q113转换为主时钟和数据,然后再经过3.3V上拉,送到该去的地方。
大致的工作流程就是 首先Q124收到来自桥的 SYSPWROK信号,并导通,Q115失电截止。使得Q123和Q113的G得到12V电压,开始导通,信号通过。
那么问题来了, 为什么我直接把Q123或者Q113的D、S极直连,后面也能测到3.3V的信号电压了, 主板依旧无法工作呢? 信号直接给它了,只是跳过开启而已。其实开启信号也是同时产生了,并不是没有开启信号。 困惑,希望老师讲解。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深了,频率?延迟?反馈?不受控?

网友:
有电压不一定有波形,示波器戳戳试试。

网友:
有的主板是直连的

网友:
主板工作都讲个时序,不是说有个电压就可以的。先开启什么,再开启什么,按照硬件的设计都会有顺序。

网友:
按时序依次正常

网友:
修不了就换新的吧  现在新的也便宜了

网友:
经过MOS管 波形就不一样了。

网友:
本人才学疏浅没办法帮你抱歉

网友:
有触发顺序,这样改我猜测不行吧

网友:
有点深奥,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明白,同学!

网友:
应该是按照时序来的吧。

网友:
你的用示波器 测时序,万用表测不到的, 你下面那个有开启信号。  硬件设计和BIOS工作有研究的时序的。没时序那边乱套了。

网友:
这种我遇到过,我去掉直接连是可以的,不知道你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

网友:
按照时序来

网友:
可以直连的。。。。有些机器设计没有那么严谨,就是直连的。。。比如说有些主板公共点到分组供电之间有个电感,有些就是节点,有些就是直连。。。。。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有电感的大电流的时候可能会断开,节点维修的时候可以断开。。。例如苹果电脑usb和南桥不是直连的,线性3v和rtc也不是直连的,避免因为usb设备损坏,或者线性反馈出了问题导致电压过高,从而干掉桥或者cpu。。。

网友:
系统总线内是包含着时钟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