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7p音频ic封胶的,重装后重启

楼主(2020-06-29):
底板有掉几个点,有用的点都接线了,重装后一直重启,刷机能过,但出进度条走一点就重启,换了外配,旁边的ic也重装了,还是重启,有没有大神给思路?因为知道封胶的,没吹太久

网友A:
好像是7代才封胶吧,测一下音频的1.2V是否有,如果没有音频工作就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7代才封胶吧,测一下音频的1.2V是否有,如果没有音频工作就不正常。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已经找到问题了,谢谢

哪里问题啊   楼主能说一下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问题啊   楼主能说一下嘛?

板线隔断了

网友:
最后赔机还是弄好了  板层断了还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