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使用问题

楼主(2020-06-29):
新买的可调电源,我电压调到9 V,接万用表。当万用表电池电源。万用表正常使用中,但是可调电源上面电流一直是0,这个可调电源有问题?

网友:
可调电源没问题

网友A:
万用表电流很小,蜂鸣档有的才15毫安

网友:
可调电源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流很小,蜂鸣档有的才15毫安

15毫安的话应该显示0.015是不?

网友B:
你这技术员是怎么水上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技术员是怎么水上去的

这有什么关联吗?

网友:
电流太小

网友:
按理可以测到呀。有15毫安

网友C:
数字表电流非常小,可以说是微功耗的,你这个电源的表是显示不了的,
问个问题,你这个技术员花多少钱买的?滥竽充数。

网友:
哈哈   评论区精彩

网友:
没负载肯定是0嘛

网友D:
两个问题:
1,你的电源有问题,电流表的灵敏度有问题或者说调校有问题,不准。数字表平时使用电流很小,但是表只要ma级的应该1ma就能显示出来
2,你的账号是哪里来的?不可能是技术员。

网友:
哈哈,都是两个问题

网友:
电源没问题啊,可能万用表经精确度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电流非常小,可以说是微功耗的,你这个电源的表是显示不了的,
问个问题,你这个技术员花多少钱买的?滥竽充数。

你哪里查到数字表电流是微功耗。自己不懂装懂。搞万用表维修的都都知道,万用表开机有几豪安的好不?通短的是都有15毫安左右。怎么测试不到了?

网友:
优利德的可调电源不好用精确度不高,微小的电流显示不出来的,万用表本来消耗电流就小

网友:
貌似比我还水呀。

支持 反对

网友:
50包邮解君愁

网友E:
好的,万用表50你拿走

网友:
用万能表去测量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万用表50你拿走

其实我是想要那个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问题:
1,你的电源有问题,电流表的灵敏度有问题或者说调校有问题,不准。数字表平时使用电流很小,但 ...

对对对,我也觉得电源是坏的,我们来帮他修吧

网友:
这么大一个可调电源当万用表电池,够气派呀

网友F:
我等级2级都 植锡珠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等级2级都 植锡珠了

植锡珠 很厉害吗?最低级的劳动活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E:
植锡珠 很厉害吗?最低级的劳动活而已。

把我在你这里的所有评论删除

网友:
哈哈,就问你的电源厂家了,电源电流显示精度如何了

网友:
优利德这表你就不用想会测的到这电流了,笔记本待机电流有时都没有。要看多少钱的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