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A卡,独显坏了,哪位大神

楼主(2020-06-29):
Y460 A卡,独显坏了,哪位大神能告诉小弟独显供电模块是哪里,听说不给独显供电就可以强迫系统使用集显了,谢谢谢谢谢

网友A:
Y460显卡供电在背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Y460显卡供电在背面吧

大佬,我看到了两个方案,但是我不知道该用哪一个,所以再来请教下您。有说直接拆pq88的,还有个说拆pl8还有pq2.pq3,pq52的两种。我不知道该用哪一种,麻烦帮忙看下,谢谢!我的目的是想显卡不供电,用集成显卡同时因为不供电了,显卡也就不发热,这样也有利于散热,谢谢!如果有其他的办法也请赐教

网友(点评):
我哪里是大佬,只是偏巧有一个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