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cmos电池 就死机

楼主(2020-06-29):
主板原来是偶尔开不了机, 加焊南桥中 因为BGA焊台有问题导致开不了机,拆下南桥有一个掉点补好掉电重新焊接,出现下列问题。

不装电池正常运行,装上电池后第一次开机正常,第二次就开不起来了。 跑马卡D249报警。

有人说是RTC 电路报警,有没有大神能够分析下  这个故障该怎么处理,    32.768 晶振量了正常。

中间还出现了一次插曲,电池量了一下2.8换了一个新电池上去后    过了一会电压也降到2.7了拆下来 电压慢慢恢复了到了3V感觉这个电路有漏电或者有短路。但是这个电路一路上电阻那么大也没想明白  怎么短的。     有没有大神有思路可以排除一些可能的  南桥时NHE6300ESB .   没有图纸       请教下各位大神大家有没有搜索南桥   CPU 等引脚定义的网站分享下

网友:
电池到桥的RTC电路电容没有坏的没有短路的情况下,桥可能挂了

网友:
补充一下之前有一次  加焊之后开起来了,  但是装上电池   就再也开不起来了故障现象和现在不一样, 感觉像是  装电池烧南桥。

网友:
遇上过一次,换电池后一个礼拜后又不开机了,电池电压1V.高手提示换桥,说是那个机型通病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把电池拆了再池电压正常,一会又慢慢的电压就下降一直到0.54V。  RCT电路上的电容都拆了还是一样,换桥才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