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个奇葩的问题,请教下

楼主(2020-06-29):
朋友的电脑坏了,拿来检查是电源烧了,换了个电源,顺便装了个系统,没问题就付钱拿走了。结果回去后开机用了一会,黑屏了,拿过来一看电源又烧坏了
这个是什么情况呢?为什么在我这都正常,拿过去会出现这种情况?

现在又换了个电源,在我这里测试一早上了,没问题。下午打算叫他来拿。现在最怕拿去又烧电源。。。

分析一下,主机拿去无非就是接个电源线和网线,其他键盘、鼠标、显示器之类的外设。请教高手问题最可能出现在哪里?

网友:
电源功率够吗 用好点的看看

网友:
应该不是功率问题,h61+g1620+gt720,原来用的杂牌250W的,据说用了2年都没事,给他换的长城300W的,拿回去又烧了,现在换了个杂牌300W的,在我这里测试了快一天了正常。。。

网友:
长城电源好干这事,很多新开封的上电就炸了。

网友:
他家附近是不是换了变压器,现在比较靠近变压器。

网友:
应该是他那边电压不稳的问题吧?实在想不出别的可能

网友:
机器摆的位置不对

网友:
很多是排插问题。换个公牛的好一点。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
她家电脑放置的方位是不是在“离”位?就是在八卦的“火”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