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单led背光的方法

楼主(2020-06-29):
led通用升压板上有一个r7,去掉它就能屏蔽检测,单灯条实测完美改成。

网友:
你说的哪一款通用板,没有图片没有说服力啊

网友:
这帖子也太水了吧,难道是我插队了啊?
淘宝的通用背光板带 的保护都 是有用件,没有能去的,只能通过公式改电阻。

网友:
这说的也太简单了吧 就一个R7

网友:
不同的板子,有不同用途的R7!!!

网友:
要是能上图就好了

网友:
改电流是要改反馈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