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引线松动就不认盘了,哪坏了?

楼主(2020-06-29):
客户送来一块2TB的西数3.5英寸硬盘,我链接移动硬盘盒转成usb插入我的电脑。大致浏览了一下,3个分区,资料也都能看到,就是打开很慢。用HDtune查看磁盘状态,显示有271个坏道。
就在此时我碰了一下维修电源的引出线,发现磁盘分区消失了,我用手拧紧锁定螺丝,发现已经松动。(我用维修电源调成12V给硬盘盒供电)。再重新上电彻底不认盘了,接入其它电脑开机卡自检画面半分钟后进入bios查看,没检测到硬盘。没辙了,硬盘盒上电电流和正常时一样,峰值到1.2A然后掉到400MA,等一会也不出盘符。

网友:
你断电那一下,坏刀更严重了,只能上设备了

网友:
不知修好没有?你硬盘盒红色数据线质量差,建议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