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459改电路修复

楼主(2020-06-29):
DELL 15-5459,版号LA-D071P,同行拿来是19V短路,修好后不触发,测试待机电压5V正常,3V只有0.9V,无短路。测量供电,开启,LDO都正常,换过芯片SY8286B,反馈,升压电容,断开后级一样。于是决定改板 。现在新型待机采用这种集成化很高的芯片,让维修,改电路都比以往简单了,我们讲究修的越快越好

网友:
客户看见估计有意见了,好歹也搞个细一点线

网友A:
料板上剪下来的吧,?怎么不换个芯片看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料板上剪下来的吧,?怎么不换个芯片看看呢?

换了三个了都一样

网友:
同道中人

网友:
换板也是大师,膜拜!

网友:
我会用个1117 3.3

网友:
对 讲究的是就快 狠 准

网友:
换个芯片

网友:
你好这个小板哪里买的呢?链接一下购买地址呗

网友:
这个5V 3.3V的都有吗?

网友:
这个小板哪里买的呢

网友:
解决问题级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带不起负载

网友:
跟我上次修的机器一摸一样!改了料板剪切下来的小板! 可以用! 倒是客服拿回家去用了一个晚上!第2天不行! 拿回来再改也是不行! 这个机器有个通病! 就是5v待机偏低! 芯片发热! 最后修了好久修好! 线性5v电压阻值都正常! 不注意的话这个线性5v电容后面还接了一个电容!

网友:
也不失为一种方法

网友:
你绕过了安全电路,后续会有暗病和增加危险的可能!不建议这样!

网友:
老师傅牛逼!!

网友B:
3v3线性电压跟输出连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3v3线性电压跟输出连一起了?

没有,分开的

网友:
这样能耐用?

网友:
可以的,改了很多了,目前还没有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