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q171 板号 DAG31AMB6D0 关机充电开机自动断开电源

楼主(2020-06-29):
     hp q171 板号 DAG31AMB6D0 ,机器故障有点怪。单适配器 待机0.009 ,不触发,按下开关电源口指示灯有闪动一下。 插上电池,关机状态下有充电,充电电流1.12a左右,电源口指示灯也能由白转红。 这时按下开机键开机 ,电流表马上掉0.000, 机器只使用电池供电开机显示进系统。系统下拔插电源有两秒左右有电流跳动后归零。 系统关机后又自动跳适配器这边的电流充电。 检查开机后隔离电路这边25v会掉,不过隔离,换掉充电芯片bq738h,故障依旧。  又买了ec芯片 it8987e更换故障依旧,bios也刷过了。隔离电路这边单电源直接跳过接19v 也不会触发。有大师指点一下么,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网友:
换原装适配器

网友:
看看隔离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原装适配器也是一样

网友A:
原装电源是不是机器还配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电源是不是机器还配电源?

是原配电源,也拿hp的其它新机器的电源试过也是一样,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这机器要100多瓦的电源,普通原装电源带不起来

网友:
接个7.6A的电源试试?

网友:
感觉是桥的问题,你查下条件

网友:
先把隔离搞好先,不用换这么多东西先

网友:
hp q173的电源是6.1A的,q171不知道多少安培的 找一个试试

网友:
原装大功率

网友:
把隔离管换掉   同型号的管子换就好了    不用谢我

网友:
有图纸不上传活该修不好的,不懂得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