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神看看这个代码不是尾插的问题吗?

楼主(2020-06-29):
换了尾插,不装尾插都是重启?

网友A:
电池的可能比较大,也有可能是尾插。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的可能比较大,也有可能是尾插。

已经解决了,换了尾插就行了,之前那条尾插可能有什么问题,重新换了一条没事了。

网友:
我也一个一模一样的,iPhone11proMax 3分钟定时重启,代码一样。

网友B:
  我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iPhone  11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同样的问题  iPhone  11

你的解决了吗?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解决了吗?兄弟

搞定啦..

网友(2020-08-08):
引用 网友C:
是尾插的问题吗

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