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面德oc genie按钮是干嘛德?

楼主(2020-06-29):
主板上面德oc genie按钮是干嘛德?
萌新求指点。

网友:
V星Auto OC Genie技术实战

      “易超频精灵”其实是一项自动侦测自动超频技术,所有工作都由主板上的OC Genie芯片来完成。在BIOS里打开自动超频选项后启动计算机,OC Genie芯片在1秒钟内完成CPU和内存等硬件的侦测和超频调试,最后以最大超频幅度进入操作系统。

真懒啊,没事翻翻说明书。放了不看,不放又嫌没有。

网友:
请教别人,更深刻,容易记得住

网友:
感觉这个键都是浪费的,都没有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