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个便宜锡炉拆PCI-E座子,大家给个意见吧:

楼主(2020-06-29):
图片这种便宜的锡炉不知道能不能用:
有用过的兄台给个意见,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小工具

网友:
恩,这是借用哗哩哗哩Up主的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小工具

就是这种的才行。楼主那种是电工给电线上锡用的

网友(2020-08-07):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小工具

上面那个横条要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还需要做一个小工具

谢谢兄台,的确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