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RF556L 版号X555LD不开机 修到吐

楼主(2020-06-29):
疫情期间,大学没开学,也没人,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正在发愁,来了一对夫妻,拿了一台华硕,说头一天还在用第二天打不开。插上可调电源,没任何电流,按开机键没反应,以为是假死,客户同意后拆机去掉电池,版号为X555LD, 插电自动上电到0.25掉电,像是后级保护了,报价留机器,开干。查开关机键电压1.2v,无待机电压,插电瞬间有3 5V,往后测量各大电感,都有电,当表笔戳到独显供电PL8501的时候,电流刷刷的上去了。王德发克?电感坏了?用手按着插电,自动开机了,这捡死鱼的感觉真好,赶紧换个电感试试,结果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涛声依旧。用手压着还是能开机,看了看显卡背面有轻微腐蚀(处理过的图片)但是整 板没有进水的痕迹,应该是受潮 ,都处理完还是压着能开,头疼,供电都出来了,应该条件都对的,从开关这边开始倒查,测量还是1.2v,往前追发现经过一个电阻上拉进了EC ,测量EC一端+3VA线性电压正常,3.3v,另外一端ec110脚也有电压,按开关ec脚位无跳变,单独蜂鸣档测量开关,也是好的,肉眼看开关附近完全正常,不信邪了,显微镜下再看一下,发现敌情, ,这个操蛋的华硕,分出来一条线,到过线孔,透过绿漆看下面铜线有轻微发黑,赶紧刮开,好嘛,铜线都锈断了,果断飞线上去,开关脚电压正常,再看开机 ,不用压着主板也能开。 哎修了一上午,因为这个问题,恨的我都想咬这个主板一口。给大家分享这个维修案例,希望有碰到相同问题的维友可以少走一些弯路,码字不易,觉得好的请加分,觉得不好的,请指教

网友:
厉害,楼主牛,这样还有一点点没断但是电压就过不了

网友:
学习了,心细才能修好机

网友:
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还算是好修,南方的天气是这样,很多正常用的机子都会出现断线的情况

网友:
楼主好细心这也能发现问题

网友:
显微镜不错。不然很难发现

网友:
有显微镜,事半功倍

网友:
楼主真是明察秋毫,心细如发,真乃我辈之楷模。

网友:
修手机么 显微镜。那玩意买了一个二手的不会用 手抖

网友:
哈哈哈,这样的确实不易发现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联想也是腐蚀断线的不明显,不注意真看不出来,最后发现了修好了感觉还是很爽的

网友:
上个月刚修一台  跟你这个一模一样   是把CMOS电池去掉后发现能自动上电 然后测开关电压发现的

网友:
板子拿到手 不管是任何故障  第一件事情就是快速扫描一遍  大致测一下数据  然后在仔细扫描一遍   哪有那么多疑难杂症

网友:
楼主厉害,这种没进水的机器一般不会怀疑断线

网友:
之前修道过?直接跟EC连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要我就先修开关的问题了 哈哈

网友:
好厉害的眼睛   电眼睛

网友:
开关1.2v明显就不正常了

网友:
我现在修主板都先用显微镜观察一遍,然后再下手

网友:
牛逼的大神 顶起!!

网友A:
开关腐蚀 压显卡电感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腐蚀 压显卡电感能开机???

开关的表层主板走线腐蚀了,估计压着那边 线能接触到吧?我也不清楚

网友:
维修过程中胆大心细缺一不可啊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了一个华硕穿孔断线的  研究了老半天  唉

网友(2020-10-23):
看到X555就头疼 硬盘小板接口也坏得多 待机BQ725也容易坏

网友:
看样子要添台放大镜了

网友:
修主板真的要耐心和细心。。。。呵呵

网友(2021-05-12):
断线。。。肉眼看的出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