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552 +12V不自举之粗暴解决方案!

楼主(2020-06-29):
机器型号:华硕 FX-PRO
       板号: GL552VW
   报修故障:待机芯片进水

  具体维修过程看上一个求助帖子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4308-1-1.html

这边大致描述一下维修过程:进水---换待机---无+12v不开启二级供电---待机不输出方波

这个帖子是解决的方案:
由于换了 4个待机芯片,换了2次升压电路组(包括升压二极管,外围电容)还是不能解决,并且也打了待机芯片19脚 并没有发出方波。 ( 这里总结一了一下导致这个故障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新换的待机芯片19脚功能设定不一样)如有分析错误还望大佬指点迷津!

既然不能修好,那就改他! 通过群友建议,然后想到了广达的电荷泵设计,开始实践!

这就是广达的12V 升压电容另一端的方波来源,还是因为技艺欠佳,开始了奇思妙想
找到了DELL  1435料板 开始实践, 按照图上的飞线,用维修电源加了一个5V电压,开始打波形。。无波!
经过一系列的折腾始终没波, 最后终于开窍了!

向前一看,这回知道为什么没有波形了,原来是因为EC发出了一个32.768的脉冲信号 给PQ5901 后  PQ5901根据32.768的频率开始导通和闭合管子,从而PU5901得到了一个具有频率的5V高低高低电压,通过4脚输出一个稳定的波形。
折腾了半天,才知道这个方案并不适用!

实在是没有耐心了!,内心早已按耐不住爆改12V的冲动了,
改之前还是得冷静的铺垫一下,通过维修电源给+12V公共点供电后,再通过另一台维修电源接通19V开始自动上电,亮机!  完美! (这样搞的目的是为了测试有没有其它问题,其二是测试一下这个12V的工作电流大概多少A,经过测试 开机的瞬间+12V电流有0.1A瞬间电流,之后后基本0000,并且关机后,待机也只有0.030 不算高,再核对了一下点位图,确定了+12V只去了二级电压的G级,别无它用)
虽然12V只有瞬间的0.1A电流  还是找了一个大家伙(7812A   工作电流1A妥妥的)
上图!

网友A:
楼主真是个天才啊  ,要是我 修 可能搞不定  , 这机器可以收500大洋了  爽!

网友B:
不能分压一个12V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分压一个12V吗??、

分压我考虑了,一个是电流不够。 另外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电池单独供电就呵呵了!
用7812   电池14V也是转12V  并且有1A耐压  完美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个天才啊  ,要是我 修 可能搞不定  , 这机器可以收500大洋了  爽!

还好意思说, 是你提议让我用广达电荷泵的,足足搞了我三小时

网友C:
是公共点的19V满足不了你?只要电池模式公共点也能达到9.5V就行了!妥妥的~

网友:
你这样改 让厂家颜面何在!

网友:
这个。。。用公共点电压就可以了

网友:
那么麻烦   19v  直接取用   或者待机下管g级升压  5v线性为基准

网友:
呵呵   我都是拉19v过去的    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
这牛逼    不自举   给它吃伟哥呀

网友:
一颗电阻 直接秒杀  电池电压不够?你测过么  完全没问题  改过 N台  不光这个可以改  很多类似的控制转换都可以改  如果你用超级大的的电阻 就当我没说

网友:
是不是有点绕了 直接拉19v不就好了

网友:
这波操作,不服都不行,技术进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公共点的19V满足不了你?只要电池模式公共点也能达到9.5V就行了!妥妥的~

就TM你叫宵神啊!

网友:
你这厮是谁?

网友:
楼主这手艺杠杠的

网友(2020-08-16):
不知道为什么楼主纠结升压的问题。。主供电公共点一根线不香吗?

网友:
这么个操作有点拐车道了

网友:
7812用三段稳压管直接代替挺好的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收藏了

网友:
我都是拉19v过去的 一点事情都没有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直接19V 屁事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