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xr

楼主(2020-06-29):
无法激活,是哪儿的问题,有大神知道吗

网友A:
看下硬盘有没有动过,有动过考虑下WIFI蓝牙地址。没动过考虑下基带 NFC。

网友B:
跟我的一样啊,你这个肯定也是没信号吧,我都不敢刷机担心不能激活。还在求助中。

网友:
跟我的还是不一样。

网友:
有些是网络问题导致激活不了 不行就看NFC

网友:
估计是没串号这机子

网友:
用爱思重新刷一遍,我遇到好几台机子都是一次过

网友:
换个网络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硬盘有没有动过,有动过考虑下WIFI蓝牙地址。没动过考虑下基带 NFC。

嗯,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跟我的一样啊,你这个肯定也是没信号吧,我都不敢刷机担心不能激活。还在求助中。

我这个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