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B55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20-06-29):
联想B550一体机不触发,客户说突然停了一下电就这样了。我想肯定放一下电就好,要不就是电源烧了。还是先拆机。拆机后,检测电源是好的,放电,刷BIOS都没用,3V.5v没有,电容大概量了一下都没有短路,各电感阻值正常,这就不好搞了。量了半天,想着外置12V烧,就在主板12V接口焊了12V,果然显示短路,就是图上的这个电容发烫严重。取下装机,成功亮机

网友:
烧机大法好使

网友:
烧鸡大法 触摸大法

网友:
业余维修,烧机大法判断短路故障确实方便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