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故障]
苹果6Plus更换WiFi模块后,漏电80毫安,拆掉则不漏,是wifi芯片坏的吗?

楼主(2020-06-29):
苹果6Plus一开始夹电漏电400多毫安,松香大法发现wifi发烫严重,更换WiFi模块后,夹电漏电80毫安能正常开机,拆掉则又不漏,是换上的wifi芯片坏的吗?

网友:
芯片内部爆了可能。从料板上拆高温的芯片。

网友:
拆高温芯片
温度低点

网友:
给人带偏了,高温芯片不代表耐高温

网友:
如果换的新WiFi没问题,WiFi线路里应该还有元件有轻微破损或霉变的,放超声波洗一下,显微镜下好好检查下,进水机吧

网友:
料板换的不一定是好的,换两个还一样就说明 芯片问题

网友:
wifi芯片坏

网友(2020-08-14):
我之前从料板拆了两个6s wifi的都有问题 也不知道拆的时候温度高了  第三个wifi 就ok了  wifi外观有不一样  二维码还是啥的 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