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LA-9631P待机电路 SY8208B/SY8208C电压异常之经验分享

楼主(2020-06-29):
笔记本为联想G400,故障不触发。
测量待机5v3v电压偏低 ,实测数据如下图。

分析:实测 SY8208B/SY8208C开启信号只有1.7V异常,3V5V_EN来自EC,EC供电异常只有1.几伏,EC供电来自SY8208B的第5脚,问题锁定在SY8208B的第7脚。
          第7脚来自B+的分压电阻分别为499k 150k,分压应为4.5V左右,实测只有1.几伏,取下PR402 PR403电阻测量阻值都正常,怀疑芯片拉低电压,去掉PR414还 是一样,PR415未安装,判断为板层漏电所致。
解决方案:去掉PR414,取下PR402的499K电阻直接从B+处连接到SY8208B的第7脚

问题解决。测试一切正常!小小经验,仅供分享,高手勿喷1另外小弟手上有一台宏基V5-471的笔记本,广达的主板,触发到0.16-0.26秒掉电,手上没有示波器,有高手愿意接单的话,快递过来,薪酬150大洋。有高手接单的话联系我15697393528微信同号。

网友:
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A:
为什么不自己修,很复杂自己修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自己修,很复杂自己修不了?

小弟设备简陋,技术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