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max有基带没网络怎么检修

楼主(2020-06-29):
没有信号小板的阻值图,不知道该怎么检修,有修过的师傅提供一下经验,谢谢。不行过几天搬底层板再试下。如果搬底层搬是不是搬基带wifi还有码片这三个就可以了。

网友A:
是所有运营商都没信号,还是单独一个运营商没信号。信号部分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搬板基带部分这块板,只要搬基带  WiFi  基带码片资料要读取,如果不想刷机就把NFC也一起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运营商都没信号,还是单独一个运营商没信号。信号部分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搬板基带部分这块板,只要搬基带  WiFi  基带码片资料要读取,如果不想刷机就把NFC也一起搬了。

都没信号,能认到卡,之前没基带飞过线基带有了然后不出信号。原来单卡的改过双卡。跟这个应该没关系。两张卡都能识别到中国联通 中国移动就是不出信号。搬的话直接搬基带wifi 码片也搬过来不能直接开机吗,。不想搬太多毕竟还是原版高温锡焊接的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所有运营商都没信号,还是单独一个运营商没信号。信号部分不是一句两句就能说清楚的。
搬板基带部分这块板,只要搬基带  WiFi  基带码片资料要读取,如果不想刷机就把NFC也一起搬了。

别的功能故障还好些,信号部分没经验无从下手,怀疑射频小板这块,拿掉小板,中框全部量了一遍发现部分短路还有一个直通基带的没阻值,以为找到问题了,就直接拿中框,然后才发现判断失误

网友:
能识别到联通卡,如果能正常用的用话基带和SIM卡电路应该没问题吧,问题估计还是在低中高频段线路上

网友:
不先换个射频试试 、

网友:
大多还是小板问题,特别是受力的机器,换小板再说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x 的有基带有iccid  *#06#不出串号 无服务插卡 看其他维修都是换大射频搞定 我也换了大射频 问题依旧  基带电源 基带cpu 都动过依然 最后搬板解决   早知道这样 早搬板了  第一次换大射频的时候 手上只有好的下层板(本来可以搬板 后来拆了好几个芯片 再次装回搬板不成功了 又换了个没动过的下层好的 才搬成功)

网友:
最后搬板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