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5lp不显

楼主(2020-06-29):
华硕笔记本x555lp,开机不显示,经查无复位,按时序查无pwrok,测阻值不对,只能更换桥, 更换后无还是不显,只是复位有了,电流0.5A不动,额挡内存?屏蔽内存无果,由于CPU买的是无铅的,还是重植一下。取下CPU重植。 以后还是买有铅吧,避免翻车。

网友:
温度不够,所以就没焊好

网友A:
有铅无铅能差这么多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铅无铅能差这么多么

差20度就焊不上

网友(2020-09-23):
几代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