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7559 AM9通电大短维修

楼主(2020-06-29):
板号AM9,通电大电流,拆机检测CPU电路主供电电容开裂,拆掉不短路,换个电容。隔离电路PQ40  ,场管E100短路,这个N沟道场管最大支持21A电流,料板上找了好久才
找到个功率差不多的换上,修复。

网友:
是击穿MOS,然后电容也牺牲了。流程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CPU没挂吗?

网友:
电容短路击穿MOS管